拼板V槽的深度

楼主(2013-01-04):
很菜的问题, 小第要做的板很小, 2X2CM, 想几个拼成一板, 比如9个一起,中间没有空隙的话,就是6X6CM, 是SMT元件的, 小第想SMT装上去以后再把它们分开, 但没有专业设备, 板中间有V槽的话, 用手能掰断吗? FR4的板. 可以的话, V槽的深度要多少?

网友A:
我们一般的标准是正反2面V割板子厚度的1/3.这样中间连接的地方也就是1/3。

楼主:
"正反2面V割板子厚度的1/3.这样中间连接的地方也就是1/3", 这样的话能在不影响上面已经焊好的SMT元件的前提下用手把FR4掰断吗? 谢谢!

网友B:
印制板上下开槽角度为30º、45±5º,开槽深度为板厚的1/3,上下槽中心之间的距离为0.2mm,V-CUT拼版的PCB板厚应该小于3.5mm

网友C:
只要你做好拼版,留好MARK点和SMT边,V-CUT的深度板厂一般会做好给你无需你自己搞。或者你把你的有求写好让板厂按最小损耗料的方法给你拼板。

楼主:
FR4的板V-CUT以后用手能掰断吗? 还是要用机器才行?

网友D:
肿么都行

网友E:
用手掰肯定是不规范的,不过多数公司也不可能为这种小板子,再专门做一个治具

网友C:
用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2013-02-03):
又看了一遍

网友F:
一般右手都不会出问题的,除非lz故意搞破坏:lol

网友G:
用收是可以掰开来的

网友H:
4楼的挺专业!

网友I:
用手掰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J(2014-05-31):
板子尺寸小,保留厚度0.3mm以下用手很好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用手掰肯定是不规范的,不过多数公司也不可能为这种小板子,再专门做一个治具 ...

赞同,
用手掰时板子变形,导致有的贴片元件脱焊,存隐患

网友L:
用美工刀稍微划两下,然后手一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