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及电感设计

楼主(2013-01-04):
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及电感设计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   很不错   变压器的设计涉及到的问题很多   一直想把这一块搞懂  呵呵   还在努力中   呵呵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资料的,我都收下了

网友C:
在开关电源中需要研究变压器与电感,需要设计合理参数

网友D:
好象是赵老师的作品

网友C:
这开关电源中需多时候需要考虑电感,这资料挺好的

网友E(2013-07-07):
开关电源的设计资料的,这个关于电感的部分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F:
谢谢了  楼主   开关电源中需要考虑的核心元件  就是变压器   这个比较有技术含量

网友F:
变压器的设计  知道了技术参数之后   可以找一般的工厂来绕制   这时基本的思路    楼主

网友B:
电感的使用是主要为了保持输出电流的稳定输出的吧。。。

网友G:
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有很多的   楼主  这一块   还是需要花时间好好琢磨琢磨   学一学   很不错

网友F:
收藏一个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