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串口干扰问题

楼主(2013-01-05):
最近用着6410的板子 在敲击键盘的时候 字母出现错乱  我按s它会显示r键      先前是好的
我在网上查了 说是串口干扰
我在此想请教下  假如 我不换线(网上说有可能线的质量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干扰?
我有试过把手放在串口接角那 干扰会小很多  然后按照网上说的把5口和7口连接 (我直接把用一根线接上看下是不是可以没有这个效果 ),s键打印的直接是r和b了
你们可以帮我理清下丝路吗?我刚碰这个没多久,好多不熟悉 都算是第一次。
谢谢

楼主:
还有什么不清晰的 给我说  。我表述不是太好

网友A:
先前是好的

这点是关键,你可以对比一下上次使用和这次使用的差别

楼主:
差别就是原来正常,,现在 按s键有时候能成s有时候就成r了  其他键位也有相同的

网友A:
我指的是你有没有换过供电电源,连接线,调试的电脑等等。

楼主:
没有哈,
谢谢  我把串口第5根和第九根接上了 现在好了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

网友B:
串口加外置上拉电阻
4.7K 电阻上拉3.3V 应该会好一些。我的S5pv210 板子不加不会有干扰,但是客户自己重新做的底板,就会出现,我让他外置上拉就可以解决干扰问题了。

网友A:
串口第5根这根是GND线,一定要连的。
当天不能结贴的,今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