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7 x64系统下winavr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05):
前几天把系统从win7 x86换成了win7  x64,从新装了各种软件,以我以前的习惯在D盘的program files下面装上以后,运行打开工程都没问题,但是make不能通过,最后运行cmd /path ,发现了一些问题,后来把winavr2010从装之后,这次装在了C盘的根目录下,运行打开工程,编译连接,一切ok,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碰到了我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碰到了,欢迎吐槽,如果你还没碰到,如果你是winavr的使用者,我坚信你总有一天会来吐槽的

网友A:
呵呵~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借鉴一下

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跑堂跑得可真够快的...

网友C(2014-11-19):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新买的笔记本,笔记本原装系统是windows8.1的,我安装好AVR后,要是直接把以前工编译好的工程编译的话,可以能通过;要是在工程.c文件打个空格也好,再编译,就通不过了,出现:下面错误
Build started 18.11.2014 at 23:33:54
      0 [main] sh 13304 sync_with_child: child 11844(0x14C) died before initialization with status code 0xC0000142
  38575 [main] sh 13304 sync_with_child: *** child state waiting for longjmp
/usr/bin/sh: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avr-gcc -mmcu=atmega8 -Wl,-Map=TestTimer.map main.o     -o TestTimer.elf
main.o: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make: *** [TestTimer.elf]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网友C:
打开这AVR工程时,也会提示:应用程序无**常启动(0xC0000142),请单击"确定:关闭应用程序

网友D:
按照WINAVR默认路径来安装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2015-07-31):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新买的笔记本,笔记本原装系统是windows8.1的,我安装好AVR后,要是直接把以前工编译好 ...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重装也不行

网友C(2015-10-16):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重装也不行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当时解决了,要下一个64的文件。现在记不起是什么文件了。

网友F:
我改用atmel studio7.0了,win10 64位,正常使用

网友G(2015-12-16):
引用 网友F:
我改用atmel studio7.0了,win10 64位,正常使用

朋友你好,请教个问题。
看你发言说“我改用atmel studio7.0了,win10 64位,正常使用”
我电脑现在也是win10,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有搞定usb转串口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好,请教个问题。
看你发言说“我改用atmel studio7.0了,win10 64位,正常使用”
我电脑现在也是w ...

我的win10是专业版,不是旗舰版,装完7.0就直接可以用了,还有,我用的是MKII。

网友H(2016-12-19):
> "make.exe" all

> Failed to create process: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 Process Exit Code: 0
> Time Taken: 00:00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18-05-25):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好,请教个问题。
看你发言说“我改用atmel studio7.0了,win10 64位,正常使用”
我电脑现在也是w ...

要用大厂的USB转串口芯片,比如FTDI的货。FT232RL,我们从XP用到WIN10,从来不用担心驱动,都是微软官方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