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9133做5V转3.3V供电没有输出

楼主(2013-01-05):
我在设计一个双路交流电压检测控制电路时,用了MSP430F2132,供电需要3.3VDC,但目前开关电源输出是5VDC,就采用了TI的TPS79133来将5V转为3.3V,结果在*宝上买了10个样品(SOT23-5封装,印记是PESI),结果输入端给5VDC后,输出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奇怪,

附原理图

:'(高手帮忙解决,感激不胜!!!!

网友A:
取下 C2 和C9 换成一个1UF的电解电容试试。C1和C7一个0.1UF就够了

网友B:
建议一个一个电容去掉,每一次都量一下输出,你就可以确定那个电容有问题了,但让前提是你需要确定你得芯片是好的

网友C:
按照datasheet来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啦   你自己对照推荐电路仔细查一查   呵呵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哦呵呵

网友D:
TPS79133资料上应该有典型电路,可以参考电路来设计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电容的大小和多少会影响输出吗?会使芯片无输出吗?
另外,芯片不接好测试怎么能判断芯片是好的呢?

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芯片,上面印记是PESI吗,*宝上的店主说印有PESI标记的是正品.

等一会儿拿到试验室去搭一下官方标准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