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MOS管,两个图哪个图更合理一些呢

楼主(2013-01-05):
PWM信号经三极管驱动MOS管,大侠们请看,两个图哪个图更合理一些呢?

网友A:
A图能导通么

网友B:
我觉得PWM直接串1K电阻,低触发能驱动P-channel power MOS吧?

网友C:
PWM电压幅值是多少,B图要求电压比较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电压幅值是多少,B图要求电压比较高哦。

PWM的电压才1.8V,VCC是3.0V。

楼主:
图一和图二哪个更合理呢?

网友B:
图二Q2应该用N-channel MOS, 且S极接地。

网友D:
LZ位图一不行,图二不合理
6L图一可以,图二不行
PS:LZ这么懒,一个PMOS的原理图符号都懒的做

网友E:
假如Z2301的驱动电压为-2.5V的话,6楼图一凑合用;
PWM的频率多少?高了要注意上拉电阻的选取,4.7K是否太大?
用I=(VCC-Vce)/R算下充电电流,Vce是2SC4617饱和电压;
MOSFET的Qg多少?用t=Q/I算出脉冲上升时间。
f=1/2t即可知电路的最高PWM频率。

有示波器看波形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位图一不行,图二不合理
6L图一可以,图二不行
PS:LZ这么懒,一个PMOS的原理图符号都懒的做 ...

我下午手工搭了一个电路试了下,6L图一确实可以,图二不行。

PS:不是懒,是没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Z2301的驱动电压为-2.5V的话,6楼图一凑合用;
PWM的频率多少?高了要注意上拉电阻的选取,4.7K是否太 ...

木有示波器……

PWM大概30KHZ

楼主:
为什么不能结帖?

网友F:
引用maychang的话  没有示波器
不要搞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结帖?

结贴给分或无满意答案结贴。结贴给分,是在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那些楼层,给出相应的分数,总和等于你悬赏的分数即可结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maychang的话  没有示波器
不要搞开关电源

经典

网友G:
B合理;完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一和图二哪个更合理呢?

2个都不合理;完毕

网友H:
第一个PMOS,不通,第二个通了又怎么样?你把VCC通到地?

网友I:
A 图 也可以用N管得啊 怎么就搞个P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贴给分或无满意答案结贴。结贴给分,是在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那些楼层,给出相应的分数,总和等于你悬赏 ...

这个我知道,我都结过N次帖了……但是这个帖子上面没有结帖给分的按钮,我找了N+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PMOS,不通,第二个通了又怎么样?你把VCC通到地?

我只是画个示意图,忘了将负载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maychang的话  没有示波器
不要搞开关电源

老板不肯买……:Q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都结过N次帖了……但是这个帖子上面没有结帖给分的按钮,我找了N+1次…… ...

都是改版改的,,,同感,以前很多功能,找不到改到哪去了,,唉

网友J:
P管适合做高端驱动,N管适合做低端驱动,因此要看你的负载在哪。

网友K:
6楼图一可以

网友L:
实际中图1用的多

网友G:
怎么第二个也是P沟道的?楼主自己太不负责任;
我是老板就立即让他走人了;

网友M:
LZ用的都是NMOS管吧,怎么都写成PMOS了

网友N:
A&B都不合理,A不导通;B导通电源对地,没意义,总该把电路划全一点吧!你的意思?

网友O:
引用 网友J:
P管适合做高端驱动,N管适合做低端驱动,因此要看你的负载在哪。

精辟呀yangou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