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大功率电源主芯片与驱动芯片。

楼主(2013-01-05):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输入输出要求呢?
多大功率?

网友B:
TC4451/TC4452

12A 高速MOSFET 驱动器

特性
• 高峰值输出电流:13A (典型值)
• 输出级的低冲击电流/ 交叉导通电流
• 宽输入供电电压工作范围:
- 4.5V至18V
• 高连续输出电流:2.6A (最大值)
• 匹配的快速上升和下降时间:
- 负载10,000 pF 时为21 ns
- 负载22,000 pF 时为42 ns
• 匹配的短传输时延:44 ns (典型值)
• 供电电流低:
- 对于逻辑1 输入——140 μA (典型值)
- 对于逻辑0 输入——40 μA (典型值)
• 输出阻抗低:0.9Ω (典型值)
• 闭锁保护:可承受1.5A 的反向输出电流
• 输入端可承受最高为5V 的负输入
• 与TC4420/TC4429、TC4421/TC4422 和
TC4421A/TC4422A MOSFET 驱动器的引脚兼容
• 节省空间的热增强型8 引脚DFN 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输出要求呢?
多大功率?

谢谢大家的回复,3000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4451/TC4452

12A 高速MOSFET 驱动器

好的,谢谢。

网友C:
控制芯片很多的情况下取决于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