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st电路一开MOS就坏掉

楼主(2013-01-05):
这是原理图。
输入15V 但是已开机电压就将到6V。。
过一会 mOS就烧掉了
非常急,各位看看到底怎么回指导指导啊

网友A:
r16  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6  100k?

修改了  最后为10欧姆。我的工作频率设置为500KH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6  100k?

修改成了10欧姆  工作频率设置为500K

网友B:
短路了,MOS关不断?
挂门极波形

楼主:
现在问题  这个boost电路工作在了不连续电流的状态 输出的电压也会有跳变。

网友B:
反馈有问题?

网友C:
控制芯片有最大占空比的限制吗?否则冲击电流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A:
就给个那图  没有多大用处的

过一段时间才烧  很大的可能是热量的积累

网友D:
据我所知,你的应用是LED恒流驱动,反馈为输出电流,当你测试的时候,如果输出为开路,那么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那种输出电压跳变的现象,因为,没有输出电流,所以电流反馈信号始终很低,于是boost就开下管,将输出电压打得很高,过高了,OVP保护关掉下管,输出电压掉落,OVP停止,又开下管,反馈发现,还是没有电流反馈,于是又将输出电压打得很高。又OVP,如此循环便产生了你描述的现象,这说明你电路工作已经正常了,只是你的测试方法出错了!

网友E:
可以加个QQ探讨下  2523988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