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上位机 下位机

楼主(2013-01-05):
stc89s52 怎么做上位机 手头上有一个实验板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你要做什么?
我想你不是很明白“上位机”的概念

网友B: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为模拟量),转换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简言之如此,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网友C:
我也不知道。

网友D:
上位机是面向WINDOWS的,下位机面向控制系统,概念先搞清楚。

网友E:
这个不知道了

网友F:
上位机是pc上的,面向windows  下位机更多的是控制系统

网友G:
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H:
“上下位机”仅是个层次划分而已。树状网络结构中,由根至叶其层次由高至低,如此便形成了上下位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