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 8 启动不稳定,都有哪些原因呢?

楼主(2013-01-05):
我用STM8S103F 做一LED控制系统,现在遇到问题是,我做的是 16行扫描显示程序,但是上电后只能显示出前4行,并且频率很低,一直在闪,个人感觉好像是 芯片复位啦,我用开关电源供电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用给手机充电的那个小变压器就没有问题,我量电源电压是一样的都是5V,请大家给帮忙分析分析,是哪的问题呢?

VCaP,复位电容 都接的 0.1uf电容,,复位接上拉电阻 10K,  SWIM 用做IO口输出,

网友A:
16M的CPU速度应该不低了吧。 如果是复位问题,最好用程序试验一下,,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B:
VCaP 用470N及以上的

既然小变压器没问题,开关电源有问题,那就要考虑电源质量的问题。要在电源滤波上下功夫。

万用表、电压表看到的只是均值电压,用示波器检测才清楚是否有干扰、杂波

网友C(2013-04-22):
ST芯片是便宜,但是ST系列芯片有个致命问题就是抗干扰性能比较差

网友D: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看门狗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