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晶体动辄不起振,换芯片才能解决。求指点

楼主(2013-01-05):
焊了30块板子,同样的程序,调试中经常发现4432外面的晶体不起振,换芯片能解决(调整负载电容没效果)。

问题是30块里面,最起码换过10个了,而且个别板子换好后会再次出现。莫非是传说中的假死?

电源是DC/DC给出,3.3V

下面是相关截图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A:
晶体的质量, 匹配电容, 还有匹配电路, 再仔细琢磨一下.

网友B:
晶振建议换4脚的贴片 另2个脚接地
或者晶振2脚并个1M电阻

网友C:
这是晶体和芯片匹配的问题,芯片对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有要求的范围,超出的话就会发生不易起振的问题,换合适的晶体才是解决之路。

网友D:
1、我没看到匹配电容(匹配电容与负载电容是相关的,为什么你的图上没有)
2、负载电容很重要,你的图上未标出,不知你买的对不对(很多零售商给你芯片的时候根本不管这个参数)
3、建议换4脚贴片的晶振(这并不仅仅是封装的差别,而是工艺的差别,性能可提升n倍,相应的价格也会贵一点)
4、你使用的封装抗摔性能极差(如果运输过程中不小心摔过,30%的损坏率很正常)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我没看到匹配电容(匹配电容与负载电容是相关的,为什么你的图上没有)
2、负载电容很重要,你的图上未 ...

LZ用的晶体的“封装抗摔性能极差”?
两个脚的晶体的封装都是这样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没看到匹配电容(匹配电容与负载电容是相关的,为什么你的图上没有)
2、负载电容很重要,你的图上未 ...

4432可以不用外接负载电容,内部有寄存器可以配,同时外面也加过电容,还试过4pin的贴片晶体,一样的效果,,,,

之前我也怀疑是晶体坏,可是修复是靠更换芯片解决的,,,,,,

网友D:
你把晶体的外壳就近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晶体的外壳就近接地试试。

试了,也没效

换芯片准好

网友F:
:lol
换芯片也不会好的,不信你做做高低温实验试试。
晶体的匹配电容很重要的,你这明显属于起振条件不满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4432可以不用外接负载电容,内部有寄存器可以配,同时外面也加过电容,还试过4pin的贴片晶体,一样的效果 ...

我一直觉得你是不是搞错方向了,其实不是晶体损坏,而是芯片没启动。
你可以测量一下Xout与Xin两个脚
如果是Xout与Xin都没有信号就是芯片没启动
如果是Xout有信号但是Xin没有信号才是晶体的问题

网友G:
修好后用频谱仪看看频谱相噪正确吗?
板子用超声波清洁,很容易损坏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觉得你是不是搞错方向了,其实不是晶体损坏,而是芯片没启动。
你可以测量一下Xout与Xin两个脚
如 ...

我一直也没说是晶体损坏,而是说的芯片,。,,

===============================================================

据说4432这个芯片不能设到或者不建议设到最大功率,否则在外围发射电路设计不好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芯片不工作,还有可能不能恢复,就是说永久性毁坏。

有用过的朋友知道有这回事么?

网友H(2013-02-21):
晶体要用好的,比如小日本鬼子的。不够最好抗日。。。

网友I(2013-06-21):
没看到晶体匹配电路,电容电阻

网友J(2013-08-22):
楼主的晶振引线竟然没做等长,下面也应该铺地,周边走线尽量远离

网友K(2015-08-14):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若排除是电源、焊接、SDN脚电平问题以及晶振、芯片损坏的问题,那就是晶振负载电容匹配的问题,10-12pf左右就够了,晶振的内阻也不能大。

网友L:
一般人知道有匹配电容,可以看看几个问题:一,坏到底是不是晶振不起振,二,如果是不起振,芯片对晶振有什么参数要求,详细点,三,如果不起振,晶振到底坏没有,或者受损没有

网友M(2016-08-30):
4432对晶振有要求的.可以通过调节 09 寄存器来调节负载电容.对于可调范围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建议楼主换一个负载电容的晶振试一试.

网友N(2016-10-10):
要给晶振厂家做晶振匹配的;要不然批量了会有问题

网友:
可否换单端的时钟试试?

网友O:
好久的帖子了,13年发出来的,估计现在这个板子早没 了

网友P(2017-11-23):
18楼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