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通过数据线把主机上的MCU打坏

楼主(2013-01-05):
用数据线接打印机时,电压老是通过数据线把主机上的MCU打坏,还经常把主机上串电源线的磁珠都给干掉了!其他的TVS、电阻烧掉的都不说了!(打印机先用数据先连接主控制器,然后再给打印机通电,DB口经常有火花)

网友A:
打印机在打印时相当于大的负载,应考虑采用隔离滤波措施,在数据线上安装铁氧体磁环

楼主:
不是打印时,是在通电过程中就会发生甚至连MCU也烧坏的现象!而且打印机的电源接口是两线的没有地线!有没有办法在不改变打印机的基础上令主机不损坏?因为我们公司的打印机是客户选配的!所以质量不高!会不会是因为打印机的DB接头耐压太差?有很强的漏电流导致高压烧坏了我的MCU跟其他的元器件?有高手指导一下!好几年没接触这一块了现在好多都不记得了!谢谢了!我现在经常逛这个论坛看各路高手的经验

网友A:
是不是漏电的原因,最好在打印机端口进行隔离

网友B:
我觉的这么严重的烧坏现象不应该是DB接口引起的,更可能是电话线振铃时的电压引起的,建议楼主排除一下。另外:DB接口是不允许热插拔的。

网友C:
以我的经验判断,我认为是两台设备的共地有问题,也就是说地电压不一致导致的,建议断开测试一下两台设备的地电压差,解决办法只能用粗的导线将两台设备的地连接到一起。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接触不良会引起火花,或者是接错线……

楼主:
线应该是没接错!就是客户经常先把主机打开然后再去连接打印机!那打印机只有两线的,有可能是与主机地电压不一致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DB口产生那么强烈的火花如果它的漏电流过大最多导致什么后果?

网友A:
热插拔可能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接触不良会引起火花,或者是接错线……

感谢版主的真心帮助!论坛因为你们而变得更加人性!我觉得应该是打印机厂家的DB线耐电压严重不过关!毕竟是便宜货!我们公司不可能再专门去设计一条DB线来针对这款打印机(毕竟价格低廉)!也可能是共地电压不一致导致的现象!但是这款打印机电源根本没有地线啊!

网友A:
可以借助示波器查一下,看是否在数据线上存在高压,如果是耐压有问题,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D:
有火花产生,应该是电位不一致的可能性很大。可以先测下两侧的电位是否有差?
再者就是隔离滤波,打印机数据线安装铁氧体磁环,可以多缠几圈;MCU侧的数据线上用共模线圈隔离,隔离之后再放TVS器件或静电diode器件,甚至可以串上小电阻。
还有就是最好换个打印机试试,按你说的这个打印机估计并不好。那样你在MCU上费再大的劲也是白费功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火花产生,应该是电位不一致的可能性很大。可以先测下两侧的电位是否有差?
再者就是隔离滤波,打印机数 ...

磁环多绕几圈是有效的,一般3到4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