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城 STM32F207 能否用stm32f10x的库开发

楼主(2013-01-05):
因为功能增加需要换MCU,原先的代码用的是这个stm32f10x前缀的库,比较了新旧库,发现很多函数名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想原来的功能不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请BZ给个建议,或者大伙有熟悉的,给我个答案,谢谢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我之前试过,10X的程序在20X上不能正常运行。。。那个IO配置和复用配置 编程大不相同,还有时钟也不同,即便能运行,你能确定稳定。。? 可靠起见,最好移植下,,,

楼主:
嗯,那我就悲催了,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哎,看了手册,空间地址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A:
不过,都是大同小异,稍微看下就可以移植,说不定,半天就可以搞定。。

楼主:
搞定了,网络的力量还真是强大,结贴了

网友B:
改动的大不大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