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时间时, 秒正常,但时分闪动快、数字没有变化

楼主(2013-01-05):
求助,,数码管显示时间时, 秒正常,但时分闪动快、数字没有变化

网友A:
程序基本功能都不正常,当然仔细检查程序,更要考虑基本架构问题

网友B:
把刷新率调高点。估计你仿制的程序是1T的单片机,而你用的单片机是12T的

秒正常,时分的数字没变化就不关1T/12T的问题吧,检查程序。

网友C:
晒一下程序吧  应该是数码管延时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