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如何将一个普通结构体的内容复制给一个数组?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如何将一个普通结构体的内容复制给一个数组?

楼主(2013-01-05):
如何操作?
或者将一个普通结构体赋值给一个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数组可以限制容量吗?
各位大神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整个结构体对整个数组的赋值.因为结构体内部变量的大小各有不同。所以一个一个弄得话比较麻烦?

网友A:
强制指针转换

网友B:
指针类型强制转换. 不过这样的操作比较冒险, 因为编译器有可能编译的结构体里面有未用空间.
所以结构体里面各变量的地址并不一定完全如程序员想象的地址对应关系.

网友C:
用sizeof()就可以了,对字节的访问基本上是所有芯片都是支持的。

网友D(2013-06-06):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a;
    unsigned char s;
} struct1;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f[5];
    struct1 data;
} union1;
#pragma pack()

将数组和结构体组成公用体,在结构体定义的时候强制1 字节对齐。

网友E:
w我一般用memcpy函数,标准函数库

网友F(点评):
嗯,就是拷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