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315M超再生收发模块问题

楼主(2013-01-05):
大家好,我从淘宝买了一对超再生收发模块,我想知道,如果直接给发射模块的数据口一个高电平,接收模块的数据口是什么状态?可否这样操作?还有,此模块一定要用到编码芯片吗?对通信这一块不了解,希望大家帮个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给固定电平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廉价模块并不支持单电平传输,输入必须是指定范围的连续脉冲信号。至于是否要用到编码、解码芯片,要看你的具体应用,一般直接数传是不需要的,用于遥控则最好加上。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固定电平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廉价模块并不支持单电平传输,输入必须是指定范围的连续脉冲信号。至于是否 ...

太感谢你的解答,我想用单片机模拟连续的脉冲信号,能大概说一下思路吗?..还有,模块的传输距离还有受干扰的因素..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曼彻斯特编码然后通过串口输出。

网友B:
你输入为1输出不就是1了啊,数传模块都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A:
楼上的理解是错误的,你忽略了条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理解是错误的,你忽略了条件限制。

是的。我在接收模块的数据口接了个led灯,一上电灯的亮度是有波动的,然后直接在发送模块给了高电平和低电平,发现led只有一瞬间的亮灭。

网友C:
你先仔细看看2262、2272的资料吧

网友D:
可以先模拟2262,2272进行编码和解码

网友E(2013-05-06):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曼彻斯特编码然后通过串口输出。

能给点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