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这段代码执行起来会不会出错?

楼主(2013-01-05):
        int i = 0 ;
        __packed int *addr1 = (__packed int *)((u8 *)&i + 1) ;
        int *addr2 =  (int *)((u8 *)&i + 1);
        int *addr3 =  (int *)((u8 *)&i + 2);
        int *addr4 =  (int *)((u8 *)&i + 3);
        *addr1 = 19;
        *addr2 = 19;
        *addr3 = 19;
        *addr4 = 19;

       struct __STT{
       u8 a;
       __packed int b;
       u8 c;
       }ST;
       ST.b = 19;

STM32或者ARM7或者ARM9

网友A:
arm7,arm9不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但如果运行在操作系统里,操作系统可通过exception handler fixup it。
stm32的cortex-m0, m3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不过需要使能这个feature,具体在CP15 某个寄存器里(有错轻拍)。

网友B:
stm32的cortex-m3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
cortex-m0 同样不支持

网友C:
arm7和9是直接不支持的,arm11可以支持可以不支持,通过cp15配置,m3支持但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cortex-m3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
cortex-m0 同样不支持

soga  ,看来这段代码完全没有可移植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ga  ,看来这段代码完全没有可移植性

是的, 还是别折腾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7,arm9不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但如果运行在操作系统里,操作系统可通过exception handler fixup it。
st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还是别折腾自己了.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7和9是直接不支持的,arm11可以支持可以不支持,通过cp15配置,m3支持但不建议。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还是别折腾自己了.

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不支持内存不对齐访问的话, 结构体里面必须要4字节对齐(有int类型), 这样有时候会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要去 ARM 公司, 找内核的资料.

网友C:
arm现在有中文网站了,去上面找《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针对不同版本架构有不一样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不过要看ARMv6及其以后的。
关于操作系统模拟不对齐数据访问的指令,原理类似于定点处理器模拟执行浮点指令一样。一般RISC机器的实现为了效率,都不实现不对齐数据访问,包括Sparc和PPC4xx.
至于有些协议定义了不对齐的数据域,为了代码移植方便,好的实现对这种情况都是拆分字节访问,再拼装的。有的体系结构的有些编译器,距我所知如IAR for MPS430,自动支持拆分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7,arm9不支持地址不对齐访问。但如果运行在操作系统里,操作系统可通过exception handler fixup it。
st ...

再回来翻这个帖子, 你说的地方有些也是不对的。
1、“如果运行在操作系统里,操作系统可通过exception handler fixup it” ,不是操作系统啦, 只是CPU支持的一个HardFaultException啦。
2、另外,如果CPU不支持不对齐访问的话, 大多数编译器(keil gcc)都可以想办法访问啦,多加了几条字节内存读取、移位指令而已,可移植性也没那么差了。 “__packed”关键字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还是别折腾自己了.

再回来翻这个帖子, 你说的地方有些也是不对的。
1、“如果运行在操作系统里,操作系统可通过exception handler fixup it” ,不是操作系统啦, 只是CPU支持的一个HardFaultException啦。
2、另外,如果CPU不支持不对齐访问的话, 大多数编译器(keil gcc)都可以想办法访问啦,多加了几条内存字节读取、移位指令而已,可移植性也没那么差了。 “__packed”关键字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要看ARMv6及其以后的。
关于操作系统模拟不对齐数据访问的指令,原理类似于定点处理器模拟执行浮点 ...

再回来翻这个帖子, 你说的地方有些也是不对的。
1、“如果运行在操作系统里,操作系统可通过exception handler fixup it” ,不是操作系统啦, 只是CPU支持的一个HardFaultException啦。
2、另外,如果CPU不支持不对齐访问的话, 大多数编译器(keil gcc)都可以想办法访问啦,多加了几条内存字节读取、移位指令而已,可移植性也没那么差了。 “__packed”关键字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网友D:
楼主的理解有误,ymind的说法没有错。
1、他说的是如果在操作系统中,操作系统可以利用非对齐访问所产生的exception,来处理这个问题
2、这正是可移植性的问题,在armcc编译器中__packed关键字的作用正好和楼主所描述的gcc的关键字的作用是相反的,一套代码在不同编译器行为正好相反这正是可移植性的大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理解有误,ymind的说法没有错。
1、他说的是如果在操作系统中,操作系统可以利用非对齐访问所产生的e ...

1、这和操作系统有什么关系,没操作系统也可以响应HardFaultException,也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理解有误,ymind的说法没有错。
1、他说的是如果在操作系统中,操作系统可以利用非对齐访问所产生的e ...

2、我正是基于ARMCC描述的,GCC我还不清楚,但是相似的功能还肯定是有的,有的话就可以想办法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我正是基于ARMCC描述的,GCC我还不清楚,但是相似的功能还肯定是有的,有的话就可以想办法移植。 ...

1. 当然裸程序可以自己写exception handler来模拟执行这种指令,但自己花大工夫纠正自己,这不是多此一举嘛,还不如修改代码源头呢。而OS纠正的话,对这种行为的应用程序就是透明的了,应用程序(甚至包括内核态的一些代码,如协议栈)不知道发生了此事,就不用按可移植性修改了,当然影响到代码效率除外。
2. “ 这正是可移植性的问题,一套代码在不同编译器行为正好相反这正是可移植性的大忌。”这句话我很认同,正是LZ要考虑的问题。
“在armcc编译器中__packed关键字的作用正好和楼主所描述的gcc的关键字的作用是相反的,”但这句应该是技术性错误,不论是ARMCC的__packed, 还是GCC的__attribute__ ((__packed__)) ,还是IAR的#pragma pack(1),都是紧凑型数据结构使用(各字段没有隐含对齐)。

网友C:
是我错了,看错了楼主贴的图。楼主贴的加__packed的那个图,编译器还对结构体内顺序做了点调整,应该是编译器自身对某些优化选项的响应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错了,看错了楼主贴的图。楼主贴的加__packed的那个图,编译器还对结构体内顺序做了点调整,应该是编译 ...

:D 账号恢复了

网友A:
"有的体系结构的有些编译器,距我所知如IAR for MPS430,自动支持拆分访问。"
我这句话还有问题。对packed属性,所有编译器对不对齐的字段都应该自动拆分封装来访问,在某些优化级别情况下没做到则是编译器的bug(mspgcc4被我遇到了);对强制类型转换造成的不对齐访问,编译器不应该自作主张来拆分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体系结构的有些编译器,距我所知如IAR for MPS430,自动支持拆分访问。"
我这句话还有问题。对packed ...

是的,不是自动的

楼主(2013-03-13):
引用 网友E:

  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