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款单片机有2路AD转换,2个串口,内置EEPROM或者flash

楼主(2013-01-05):
哪款单片机能够提供2路AD转换,2个串口,内置EEPROM或者FLASH

网友A:
你都没说要什么核的

楼主:
像at89s52这种的。 若没有,价格便宜点的AVR也可以。

网友B:
STC15F2K系列的都可以,价格大约在4.3*币

网友C:
PIC18F25J11

网友D:
c8051f系列的 比如C8051F120等

网友E:
STC12C5A60S2系列,STC准备推出的STC15F2K60S2。

网友F:
AVR的如果要两个串口的都是比较贵的,还不如选STM的

网友G:
STC大把大把,随便找一个

网友H:
最重要的什么价位都没说?

网友I:
430的也有吧!

网友J:
M052ZBN    Cortex-M0内核  12bit ADC 2路串口, 内部4k data flash,四块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