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LNK306老烧坏

楼主(2013-01-05):
此原理图及参数,上电后LNK306DN就会烧坏,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估计要查电路板了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会使它烧掉的呢,这个元件本身耐压应该够的吧

楼主:
通电后LNK306就起火冒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后LNK306就起火冒烟

:funk:这么严重,YUN
假货?PCB布线搞错了?
能不能低压先试试,抓抓波形

楼主:
用调压器试验,交流调到70V后,输出不正常,超过24V并出现纹波,器件损坏

网友B:
建议好好看看这份设计说明,

楼主:
为什么用示波器看FB引脚杂波很多,而且电压也高?

网友B:
拍照片上来,看看你的器件,是否用错了?

网友C(2013-03-29):
二极管把电感两端短路了!晕

网友D:
大部分错误都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