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 发出响声

楼主(2013-01-05):
TL431 在通电和断电瞬间回发出响声,,兹兹的响,,那位知道啥问题吗?

网友A:
确定是TL431?不是其他的电路部分?
TL431有没有可能是被击穿了?

楼主:
就是TL431了,,没击穿,,只在瞬间又声音,过后就是好的,,正常工作的,,

网友B:
TL431能产生如此大的机械震动?值得怀疑

网友C:
431是固体电路,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D:
   tl431 你的料是不是山寨的 ··

楼主:
板子上除了431没啥可怀疑了

网友:
从来没遇到IC会响的,
会响的有:电感,电容,变压器,蜂鸣器。

网友E:
这个功耗很小  不可能是电流引起的  除了此431有问题 换衣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TL431了,,没击穿,,只在瞬间又声音,过后就是好的,,正常工作的,, ...

如果tl431没被击穿,我觉得可以做如下尝试:
1、尝试更换下TL431,最好采用正规渠道采购的品牌芯片;
2、检查一下TL431的外围电路,这部分的电容电感等是容易发出声响的。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网友G:
不会是该IC发出的声音,重点检查周边器件甚至PCB。

网友H:
不会是431的。431的电流很小。是你别的电路引起的。你看看你的电路,什么地方是大电流的,或者哪里有用到电感,重点分析这些地方。

网友I:
TL431会发声,有点不信,你再检查一下别的元件。

楼主:
换一个还是响,,而且我试了另外的两款电路,带431的,,也是在通断电瞬间又响声,,,

网友J:
TL431会发声?有点不信,应该还是别的元件。

网友K:
我以前遇到过LED通过PWM控制亮度的时候整个线路产生啸叫,是不是和频率有关系?当时是三极管控制电源的,三极管和LED都存在啸叫。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我的是调整频率后可以消除。

网友L:
真的是没有遇到过的现象,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