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控制板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1-05):
大家请看看,请多多指点

网友A:
过孔可以做小些
你要做板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B:
元件尽量放在同一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元件尽量放在同一层

哥画的板里面全是寂寞;P

网友D:
20脚。。。估计C8051F330做的电调吧。一个臂多少个MOS管?额,电源线焊在哪,散热。

楼主:
还有一块功率板没有画好,画好后,再上传,楼上的大哥,说得对,是C8051F330控制区的,一个臂4个MOS管,总共是12个,用的是LR8726MOS管

网友E:
刚想问MOS在哪,楼上这些眼睛真狠,C8051都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