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电池座电源的高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3-01-05):
  我用的是9V的电池当电源,,  做个STC51C89 单片机    负载时单片机上是几个LED灯 加个0.5W的喇叭
  结果电池用的很快 10分钟就没了
有谁知道怎么能优化电池 使它有更久的持久力么
  程序就用了一个外部中断
为什么接上后 电池就一直在减哈

楼主:
补充下 我电池是一般的店里买的
是不是要用专用的电池 才行 才持久么?

网友A:
51单片机和LED还有喇叭,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家伙,而且,你9V电池容量也很小
各个环节都是可以优化1的,比如单片机用低功耗的,LED用高亮的,动态扫描就省电,电池可以改用锂电,还有就是功放可以用D类功放,类似开关电源的形式,也省电。

网友B:
9v迭层电池容量才200~300mAh,你又是点灯又是唱喇叭,当然很快就gameover了,碰到要是买了不新鲜的货,容量更小.
解决方案:
1. 改用3.6v锂电池.
2. 改用5#或7#电+升压
3. 优化设计,改用蜂鸣器,驱动波形占空比加大,无操作时让cpu冬眠

网友C:
貌似锂电池是主流哦,9V的电池是什么东东呢?LZ告诉我吧
楼上说得很好,参考下

网友D:
20年前我用两节干电池去带动10颗手电筒灯珠,做成彩灯串,当时那个叫漂亮,结果。。。

网友E:
要用专用电池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