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这个串联在二个三极管间的1K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5):
非常主要的作用!

网友B:
防止电流通过PN结形成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防止电流通过PN结形成短路。

非开关状态下,主要作用当是降低Pcm

网友C:
上面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故不是限流,是降低功耗

网友A:
其实降耗的必要性并不大。不加吧,看着也不舒服

网友D:
静态时BC557的基极电压大概为2.47v,ubeq=0.53v低于它的ubeon开启电压,楼主的分压偏置电路是否得重新考虑呢?
还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麦克风的频率为低频信号经过100nf的小电容会不会使信号衰减呢?
第二,1k的电阻在取值上是怎么考虑的呢?因为电流经过两级放大后大约是多少,如果1k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过大可能会导致三极管关断

网友E:
限流或降功耗的描述都不太准确,此处电阻不可缺少,拿掉后,电路完全失去应有作用了。
BC557工作在放大区,MIC有信号输入时,经耦合-反相放大-耦合进入BC557基极,进而驱动其Vce随输入信号变化,这样落在电阻上的电压也在随输入信号变化,流过电阻的电流作为基极电流进入后级三极管BC547,从而调节SPKR的工作电流(电压)。

网友D(点评):
BC547一定也是工作在放大区吧,基极电流太大会不会造成它进入饱和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流或降功耗的描述都不太准确,此处电阻不可缺少,拿掉后,电路完全失去应有作用了。
BC557工作在放大区, ...

你说的是将电流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的作用。
不对,因为下面三极管的Ibe仅仅等于B倍的上三极管的Ibe.其实这就是个PNP型复合管,放大电流而已。如果没有这个电阻,上管UCE约为了2.4V,而三极管放大状态下UCE略大于0.7V即可,所以加入此电阻有降低上管功耗之嫌。

网友E:
1、“你说的是将电流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的作用。”
    不是这么理解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其Ic、Vce伴随Ib(Vbe)的变化都是在有“规律”的动态变化的,怎样变化,lz可以查一下教科书。
2、如果仅仅作为降功耗,拿掉它,我看你怎么能发出不同强度的声音。
    此处电阻作用相当于射极接地的三极管基极的外接等效电阻。

网友F:
这个其实组成了达林顿管的结构,这个1K电阻主要作用是限流,防止电流过大烧坏后级的BC547~对于真正的达林顿管,一般后级管子是个功率管~

网友F:
这个在教科书上讲过。。。LZ可以回去查查~

网友G:
限流,防止前级三级管饱和时 挂掉后级的三极管,

网友H:
几个PN间之间限流

网友H:
不要的坏三极管可能会烧掉

楼主:
总上所述:这个电阻有二个作用:
1.限流,使得输出级基极电流最大不超过约2MA.
2.降耗,在放大区内,电阻上的压降便得上面管子的UCE压降减小,即把管子的功耗搬到了电阻上。

网友:
我比较支持限流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