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新年礼物~收了台 FLUKE 335D 高位直流源

楼主(2013-01-05):
:lol:lol

暂未解决的问题,
1、内部编号3057板轴向220uF电解漏液(干)
2、内部编号3060板轴向330uF电解漏液(干)
3、后背保险丝中有一根被更换
4、电源线损坏,需更换

不缺件,不走水,变压器无锈蚀,品相9品(缺顶面局部盖板,已测绘将会定做补上)
最后校准时限是2008年,来自研究所~

等买好电容换上看结果吧~:lol:lol

楼主:
传手册,内含高清原理图~~呵呵~

指标:(抄来的)

名称:直流电压标准源  厂家:美国福禄克
型号:FLUKE 335D
输出电压:0-1111.1110 V DC
输出电流:0-50 mA
电压档:10,100,and 1000V三档
10V:0-11.111110V (1uV步进)
100V:0-111.11110V (10uV步进)
1000V:0-1111.1110V (100uV步进)
表头及刻度的分辩率:0.1ppm of range(1uV)
输出精度(60天内):
10V:±(0.001%+10uV)
100V:±(0.001%+20uV)
1000V:±(0.0015%+200uV)
输出稳定性:10V:±(0.0005+7uV)/月,100V/1000V:±(0.0005+30uV)/月

网友A:
有电路图,没有泡水,应该还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没有泡水,应该还好修,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这种事情都没很容易的的~暗伤特别烦的~

网友B:
楼主太厉害,这么复杂的精密仪器都能搞定修复,羡慕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厉害,这么复杂的精密仪器都能搞定修复,羡慕的说。

还在半残阶段,修好大半问题了,读图很吃力,标号有点乱,而且线路有些是错的,估计是描图的画错了~

二三十年前的东西了,很多不可靠了,得一点点看才行,终归小心无大错~

稍微修复了点小猫腻,现在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的,主要问题现在在过流保护这块,我万用表设为高阻,但是在高电压输出时候

300VDC输出时,会有过流保护,按照原理图所示是自己连接到了一个5.1的电阻上,导致输出过流,

查看原理感觉是继电器有猫腻,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估计年前可以修得好~

输出电压还是满靠谱的~我没有压缩图片,网速慢的朋友们可能会卡,原汁原味么~手机拍的不好请见谅~

继电器状态也已经画在这张图上了~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交流下~:lol

网友C:
lz做高精度 交直流 标准 电源的吗?

可以做。。但是就是没动力。。会者不难。。。

网友D:
基准党……:lol

网友E:
335D非常不错的东西,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5D非常不错的东西,恭喜楼主!

感谢老大支持~我也争取快点把继电器问题解决,实在不行的话就画块板子重新设计继电器环路了~

网友F:
这东西是要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是要什么用的

拿来玩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拿来玩的

玩的 哈哈

网友G:
可以做标准源了啊

网友H:
LZ到底是做什么的?上次是周立功的万用表,这次又是FLUKE的标准源。

做二手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到底是做什么的?上次是周立功的万用表,这次又是FLUKE的标准源。

做二手仪器??? ...

发烧友罢了~呵呵~我很少出表的,入的多了,家里就堆不下了,只好放公司里没事摸着玩了~

最近还在帮无线电杂志社写点小**,你们还能看到些我别的收藏呵呵~

表贩子可不会写**~;P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烧友罢了~呵呵~我很少出表的,入的多了,家里就堆不下了,只好放公司里没事摸着玩了~

最近还在帮无线 ...

LZ看看你那可有二手的示波器啊,给俺搞一个啊,俺买你的,反正你也放不下了是不是,买新的太贵啦。

网友H:
LZ确实可以做交直流标准电源,这种东西可是好家伙啊。最便宜的都是一两万。

网友I(2013-02-11):
精度指标摆在那里,自己搞? 没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难啊!

搞这个东西其实不麻烦,实际就是得下料,有进就有出。

网友J:
去楼主微博转了一圈,了不得啊,那么多高端仪器,不知道楼主家里收集了多少种仪器,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楼主微博转了一圈,了不得啊,那么多高端仪器,不知道楼主家里收集了多少种仪器,花了多少钱? ...

捡破烂的多;P

网友K:
这种东西应该是对国内封锁的产品,研究所是怎么搞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东西应该是对国内封锁的产品,研究所是怎么搞到手的?

邮电所当年高端设备多着呢,禁运的没**的啥都有~

具体你可以问菜农,菜农在九十年代初**过FLUKE的校准源~全国的砖家都折服了~

我这台也是从邮电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