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图像竖条问题

楼主(2013-01-05):
      前端时间在使用Kodak CCD KAI-02150+AD9928+FPGA,做一个双通道的CCD视频前端,目前已经进入到图像质量优化阶段,但图像竖条问题一直存在,且已经查找了一个月还是没有眉目。
    通过工具查看CCD输出的RAW_DATA数据,图像竖条呈现的方式为:几乎每个8列,16列,32列,64列便存在一个竖条,竖条仅占用一列像素,竖条处所对应的值即可能是亮条,也可能是暗条,且每次竖条出现的位置都恒定不变。
     这段时间的测试中,我已经做了以下测试,均无法解决:
1、电源问题,之前使用的是Linera公司的DC-DC实现,后全部改用DC-DC+LDO实现,各个电源纹波在全带宽下控制在30mV以内,问题还是存在;
2、CCD时序问题,AD9928输出的VCCD与HCCD时钟全部经ADI与Kodak确认,没有问题;
3、CDS位置问题,调整AD9928内部CDS位置,竖条无法消除;
4、更换AD9928的系统时钟从40MHz降低为38MHz,输出帧率降低,但竖条还是存在,且出现位置所在的列没有变化;
5、CCD输出的模拟信号质量较理想,复位部与数据部区分较明显;
6、目前板卡上的AD9928寄存器配置除了时序产生部分(时序输出已经得到Kodak确认没有问题)的寄存器不一致,其余的寄存器均与Kodak提高的参考配置保持一致,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确认这个竖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在线等待各位指点!

网友A:
频率降到10M一下试试看还有没有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降到10M一下试试看还有没有条纹

我尝试过降低到27MHz,但竖条都还是存在,而且其所在的列都没有变化

网友B:
楼主,你跟我一样悲哀啊!
我现在用的是sony的cxd274+AD9949,因为cxd274的水平时钟H1~H4输入电平是5V的,而AD9949输出的H1~H4只有3.3V,我最初是直接驱动cxd274,也能出图像,但不能到最高频率36M下,图像质量很差,降频到30M以下后,图像质量尚可;后来在AD和ccd之间加了74做驱动,电平转换到5v输入给ccd了,结果出来的图像一直有竖条纹,本来74是有10几个ns的延迟,但我调整了ad内部的双采样相位,还是出来竖线条,弄了好几天了还没眉目。看来我跟你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了,希望你问题解决后能告诉我哈~~,我的qq:38741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跟我一样悲哀啊!
我现在用的是sony的cxd274+AD9949,因为cxd274的水平时钟H1~H4输入电平是5V的, ...

你说你的竖条是在AFE与CCD之间添加了74逻辑器件后才有的吗?我在AFE与CCD中间也加了一个74系列的逻辑器件,也是实现3.3V到5V的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跟我一样悲哀啊!
我现在用的是sony的cxd274+AD9949,因为cxd274的水平时钟H1~H4输入电平是5V的, ...

我用的74逻辑器件延时大致在5ns左右,我也尝试过修改CDS双采样位置,竖条也还是存在,我想问问你之前没使用74逻辑器件时,图像有竖条吗?另外,在你现在添加74逻辑器件的基础上把频率降低竖条回改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4逻辑器件延时大致在5ns左右,我也尝试过修改CDS双采样位置,竖条也还是存在,我想问问你之前没使 ...

    最近在做AD9949+sony ICX274+FPGA的相机方案,FPGA采集AD9949的数据通过VGA显示。
    1、我们的方案中,AD9949输出水平时钟信号H1~H4、复位信号RG电压为3.3V,而ICX274的H1~H4输入电压范围为4.75V~5.25V,RG输入电压范围为3V~5.25V;
    2、考虑到1中提到的信号间电压兼容问题,方案设计时考虑用一个74HC14作为电平转换的备选方案,同时74HC14也可以通过0欧电阻bypass;
    3、在74HC14器件bypass的模式下,输入给ICX274 的水平时钟信号H1~H4、复位信号RG电压均为3.3V。在25MHz的频率下,FPGA能正常接收到AD9949送出的图像信号,并通过VGA正常显示在屏幕上,在36MHz的最高频率下,图像效果变差,怀疑是不是因为H1~H4电压不够引起的,因此采用下面的备选方案;
    4、在74HC14器件正常工作模式下,输入给ICX274 的水平时钟信号H1~H4、复位信号RG电压均转换为5V。同时由于74HC14器件内部有10几ns的延迟,需要对AD9949内部的H1~H4和RG相位进行调整,但无论怎么调整,输出的图像总是一片密集的竖线条。如上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做AD9949+sony ICX274+FPGA的相机方案,FPGA采集AD9949的数据通过VGA显示。
    1、 ...

你上传的图片看不到哦,以附件形式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做AD9949+sony ICX274+FPGA的相机方案,FPGA采集AD9949的数据通过VGA显示。
    1、 ...

你测试过你回传的CCD模拟信号的复位部与数据部明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测试过你回传的CCD模拟信号的复位部与数据部明显吗?

兄弟,qq聊吧。

网友C:
我采集的图像也是有问题,.有路过的高手指点。模数转换这个环节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采集的图像也是有问题,.有路过的高手指点。模数转换这个环节出的问题。 ...

你上传的图片看不到哦

网友A:
有叫你降到10M一下看看图像的啊,都没试一下,你的东西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分析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要有各种尝试看看效果才可以大概的确定方向了。和频率相关的有很多参数,不实验一下怎知道竖条是不是和频率相关?CCD是模拟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叫你降到10M一下看看图像的啊,都没试一下,你的东西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分析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我尝试过降低到27MHz的,这个时候竖条的还是存在,在图像中的位置也没有变化!

网友A:
27M和36M相差不大啊

网友D:
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采集的图像也是有问题,.有路过的高手指点。模数转换这个环节出的问题。 ...

你用的是哪个方案哦?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M和36M相差不大啊

本来是40MHz的,我降低到27MHz,已经降低很多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方案哦?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

能加QQ跟你请教吗?QQ:739399150

网友E:
确认是采集的问题而不是输出的问题么?
之前我做一个东东的时候,也是图像边缘出现一条暗线,也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发现时输出用的DVI线缆有质量问题,换一根线缆就OK了。

网友F:
曝光时间调长点

网友C(2013-02-28):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方案哦?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

前辈能指点下吗?能说说你们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我们用sony ccd+fpga+vga显示

网友G:
Full HD FIFO DRAM 的基本结构FIFO(First in First out) 符合高速影像先进先出的结构,尤其适用于数码影像资料的暂存器使用。
一.独立的写入/ 输出程序,较低的输入clock rate,可有效地为贵司简化开发成本以及时间。
二.支援影像/图像数位资料VGA到1080p,内部架构为8Mx 16bit**体架构,最高速度可达到150MHz,可满足1080p的设计需求。
三.具有输入/输出智能控制(enable control) , 可做双倍**体(double buffer)控制,在frame 图框控制编程上尤其方便。
如有任何需求,欢迎随时咨询:
联系人: 龚先生 (茂晶骏龙有限公司)
电话:86755-8828-5788
邮箱:DragonG@gfei.com.hk

网友H(2013-07-30):
初步推测为电源问题,竖直方向上的条纹应该是水平驱动上的问题。你可以看看给AD提供的HVDD上面的纹波,但这时候测试一定要将HD信号最为同步,不然看不出问题。如果HVDD电源上没有振荡,继续向水平驱动器电源上找问题。

网友I(2013-09-04):
AD9928有Test Pattern ,若不確定是哪邊出問題可以用Test Pattern 測試。

网友J:
请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qq82140473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