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48EVM cmemk.ko 加载问题

楼主(2013-01-05):
我是从sd卡启动的,

uboot的变量设置如下: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mmcblk0p2 mem=120M rootwait'

loadmodules.sh  中的cmem地址设置如下:

CMEM_MODPARAMS="phys_start=0x88000000 phys_end=0x887fffff pools=20x4096,10x131072,2x1048576"

运行 loadmodules.sh,出现以下错文提示:

CMEMK module: built on Oct 10 2012 at 14:59:46
  Reference Linux version 2.6.37
  File /swcoe/sdk/cm/netra/arago-tmp/work/dm814x-evm-none-linux-gnueabi/ti-linuxutils-1_3_22_00_02-r1d/linuxutils_3_22_00_02/packages/ti/sdo/linuxutils/cmemc
CMEMK Error: CMEM phys_start (0x88000000) overlaps kernel (0x80000000 -> 0xa7a00000)
insmod: error inserting 'cmemk.ko': -1 Invalid parameters

我估计是不是mem=120M没有设置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我saveenv的时候,

Erasing NAND... 出现这个就不动了,

我用运行 nand erase ,也是出现Erasing NAND...  就不动了,是不是flash没有动起来,还是什么问题?

请专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nand驱动不对啊

楼主:
这个与nand 驱动有关吗,我是从sd卡启动的

楼主:
现在可以加载成功,但运行dsp的例子出现问题
调试信息:

root@dm814x-evm:/var/volatile/tmp/dm8148lab/ti_platforms_evmTI814X# ./app_remote
.xv5T
[t=0x00005ab0] [tid=0x400cc000] xdc.runtime.Main: [+2] main> ti.sdo.ce.examples.apps.video_copy
[t=0x000061c7] [tid=0x400cc000] xdc.runtime.Main: [+1] App-> Application started, procId DSP engineName remote_copy_DSP input-file ./in.dat output-file ./ou.
./app_remote.xv5T: error: can't open engine remote_copy_DSP
[t=0x045ea151] [tid=0x400cc000] xdc.runtime.Main: [+1] app done.
root@dm814x-evm:/var/volatile/tmp/dm8148lab/ti_platforms_evmTI814X#

真麻烦,以后开发产品,打算不用ti的方案了

网友B(2014-07-17):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加载成功的啊?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我不加mem=40M的时候可以成功挂在根文件系统。当时此时加载cmemk.ko的时候就会出现你的这种错误。可是如果我加上mem=40M,则卡在了内核启动的地方:starting the  ker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