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图像竖条问题

楼主(2013-01-05):
前端时间在使用Kodak CCD KAI-02150+AD9928+FPGA,做一个双通道的CCD视频前端,目前已经进入到图像质量优化阶段,但图像竖条问题一直存在,且已经查找了一个月还是没有眉目。
    通过工具查看CCD输出的RAW_DATA数据,图像竖条呈现的方式为:几乎每个8列,16列,32列,64列便存在一个竖条,竖条仅占用一列像素,竖条处所对应的值即可能是亮条,也可能是暗条,且每次竖条出现的位置都恒定不变。
     这段时间的测试中,我已经做了以下测试,均无法解决:
1、电源问题,之前使用的是Linera公司的DC-DC实现,后全部改用DC-DC+LDO实现,各个电源纹波在全带宽下控制在30mV以内,问题还是存在;
2、CCD时序问题,AD9928输出的VCCD与HCCD时钟全部经ADI与Kodak确认,没有问题;
3、CDS位置问题,调整AD9928内部CDS位置,竖条无法消除;
4、更换AD9928的系统时钟从40MHz降低为38MHz,输出帧率降低,但竖条还是存在,且出现位置所在的列没有变化;
5、CCD输出的模拟信号质量较理想,复位部与数据部区分较明显;
6、目前板卡上的AD9928寄存器配置除了时序产生部分(时序输出已经得到Kodak确认没有问题)的寄存器不一致,其余的寄存器均与Kodak提高的参考配置保持一致,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确认这个竖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在线等待大家的建议.......................

楼主:
高手们去那里了呢?

网友A:
首先俺可不是高手。
原来学过一点点电视机方面的,其他的不懂。

你看看你的时序有没有问题?
场扫描需要“消隐”。

网友A:
行场消隐信号,是针对老式显像管的成像扫描电路而言的。电子枪所发出的电子 束从屏幕的左上角开始向右扫描,一行扫完需将电子束从右边移回到左边以便扫描第二行。在移动期间就必须有一个信号加到电路上,使得电子束不能发出。不然这个回扫线会破坏屏幕图像的。这个阻止回扫线产生的信号就叫作消隐信号场信号的消隐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A:
你的 “场扫描消隐” 信号有没有问题?
至于其他的,俺就不懂了额。要请真正的高手了。呵呵

网友A:
水平和垂直消隐

所有的游戏机都有一个刷新动作,用来重新定位电子枪显示可见的数据。如电视机,它分为NTSC制和PAL制, NTSC制每秒刷新60次, 而PAL制每秒刷新50次。

电子枪从左到右画出象素,它每次只能画一条扫描线,画下一条之前要先回到左边并做好画下一条扫描线的准备,这之间有一段时间叫做水平消隐(HBlank)。在画完全部256条扫描线之后它又回到屏幕左上角准备下一次画屏幕(帧),这之间的一段时间就是垂直消隐(VBlank)。电子枪就是在不断的走‘之’字形。

【具体的说就是】电子枪从右端移动到左端的那段时间叫做水平消隐;
电子枪从右下角移动到左上角的那段时间就是垂直消隐
垂直消隐是消除电子束作垂直扫描时的回扫线
水平消隐是消除电子束作行扫描时的回扫线

比如说行扫描,因为每次扫描都是从左到右,到扫描第二行时,电子束要从第一行的末尾回到第二行的行首,这一段时间会产生一条回扫线,影响图像质量,所以要用水平消隐使电子枪截止不发送电子,图像中也就没有回扫线。

复合消隐信号
电子束在回扫时出现的回扫线将对正程所传送的图像起干扰作用.消除回扫线的方法是在行,场扫描的逆程期间,在摄像管与显像管中分别加入能使扫描电子束截止的消隐脉冲.
消除行,场逆程回扫线的消隐脉冲分别称为行消隐脉冲和场消隐脉冲,二者合称复合消隐脉冲或复合消隐信号.
行,场消隐信号的电平应等于图像信号的黑色电平;行,场消隐信号的周期应分别与行,场扫描周期相同;行,场消隐脉冲的宽度应分别等于行,场扫描的逆程时间.即行消隐脉冲宽度为12μs,场消隐脉冲宽度为1612μs(其中,包含着一个行的逆程12μs).

电子束在水平方向往返一次所需的时间为行扫描周期Th。等于正程时间和逆程时间之和。倒数为行频。帧扫描频率远小于行频,电子束全幅画面称为行场扫描。行逆程系数α=THR/TH帧逆程系数β=TVR/TV。逐行扫描行数为整数。 我国电视每秒传送25帧 每帧625行每场扫描625/2行每秒扫描50场。行消隐信号:宽度12微秒 场消隐为1612微秒。行同步脉冲宽度为4.7微秒 。 行同步脉冲前沿滞后行消隐脉冲前沿1.3微秒。   场同步信号脉冲宽度为2.5TH。接受机的场频稍高于场同步会使图像向下移动。若果行频稍高则向左上右下方倾斜。全电视信号幅度比例是同步信号电平为100% 。黑电平为与消隐电平为76%白电平为10%。亮度信号带宽为6MHZ.色度为1.3MHZ. 用两个色差信号为彩色副载

网友A:
复制一个给你,不知是否有用。

楼主:
我使用的CCD是逐行CCD,分辨率为1080P的,CCD需要的转移时序我倒是核对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2013-05-0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KODAK 的CCD加AD9928

网友C:
悲剧阿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还有下面隐私模式下有两种颜色的图像变形了.明天接着找问题!

网友C:
竖条一般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B:
是这种,感觉和电源的关系不大。

哈哈,妹子啊

网友C:
我今天找出了那个薯条 、水纹 。 12V电源入口并个104就Ok了。

网友D:
严重的驱动时序问题,楼主找驱动时序去解决,祝 你好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感觉和电源的关系不大。

严重的驱动时序问题,楼主找驱动时序去解决,祝 你好运

网友B:
正在查时序问题,呵呵,谢谢了

网友B:
今天查了一天的时序,和datasheet上的一致,但是图像的条纹没有任何的改善,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没有。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什么进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