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DC/DC电源静磁场干扰问题

楼主(2013-01-05):
求助各位大侠,DC/DC模块电源应用在磁悬浮列车中受到低频静磁场的干扰,模块的输入电流变大,输出电压降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解决?

网友A:
LZ好牛B啊
不是老三招嘛,疏,堵,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牛B啊
不是老三招嘛,疏,堵,躲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有点不太明白

疏:给干扰旁路,提供通路
堵:挡住干扰不让进入/出,加滤波器
躲:绝招加屏蔽

网友B:
建议上磁悬浮全部资料,这样大家才好分析。。。:lol

网友C:
电磁干扰!!!

网友D:
1、选用六面屏蔽的DC_DC, 堵住空间辐射;
2、在前级加滤波器

楼主:
可通过外壳屏蔽(材料是铁屏蔽效果最好,铜对磁场屏蔽影响不大),外壳接地处理,我们选用金升阳10WR2代产品(外壳有接地处理)
测试后发现干扰减小了很多,六面屏蔽确实可以改善这种静磁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