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应用问题

楼主(2013-01-05):
(无正文)

网友A:
串保险丝、共模电感、二极管;并大电解、 TVS管 再加上宽电压范围的DCDC  基本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保险丝、共模电感、二极管;并大电解、 TVS管 再加上宽电压范围的DCDC  基本差不多了 ...

开始怀疑是发电机电压经二极管整流后电压还是很大波动,将二极管改为整流桥,模块前端已经加了EMC滤波器,滤波器前后端各加了一个大电容,这样测试现象还是存在,求解?

网友A:
关键问题在于你的后端DC 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在于你的后端DC DC

后端的DC模块有什么问题?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发电机过来是多少伏电压?
你的dcdc是多少变多少?功率是多少?
发电机整流后的电压波动范围是多少?
DCDC出来的波动又是多少?
负载供电电压精度超标??你设定的多少才是不超的?负载又是什么?负载前段有无LC 滤波?

网友B:
半波整流改桥式,加大DC/DC输入输出滤波电容,这样还不行的话,换DC2DC
LZ最好按LS的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C:
隐约地记着(不知在哪里看到的,资料现在找不到):有的时候接在市网上开关电源正常,接在发电机上却不正常。是由于市网比发电机的什么谐波的吸收能力强些。。。
记不清了,说的也不是太对的住楼主的问题。也不懂楼主的问题。。
我说的只是一个抛砖的作用。。

网友C:
猛的想到,会不会是你测试的开关电源就有问题啊?性能不是很好啊?
“发电机经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给DC/DC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电压波动很厉害,导致电源输出波动也很厉害,负载供电电压精度超标,怎样解决?”
输入端的波动是由于开关电源的问题引入的?而不是来自发电机。
把开关电源去掉,用一个白炽灯接在发电机上,再测量一下,应该不会波动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猛的想到,会不会是你测试的开关电源就有问题啊?性能不是很好啊?
“发电机经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给DC/DC开关 ...

发电机后端接了两个电源模块,一个单路输出模块,一个三路输出模块,其他的都没问题,就是三路输出中的正负两路输出的有问题(后端负载是传感器,电压波动有很大影响),不知道是不是环路相应不够快引起的?

网友B:
三路输出有问题,可能是模块自身的交叉调整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路输出有问题,可能是模块自身的交叉调整有问题哦

供电电源前端的电压在17-36V之间波动引起模块的输出电压也是波动,后端负载是传感器,如果输出电压的恒定的,电压飘高一点关系也不是很大,主要是电压根本就不稳定,我用的是金升阳的电源模块,那边的工程师已做过实验,交流AC供电输出都很稳定,加整流桥测试也很正常,我觉得这个跟电源关系不大,应该是前端发电机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D:
加π滤波器,车载设备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E:
发电机上蓄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F(2024-01-03):
需完善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