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 标定

楼主(2013-01-05):
(无正文)

网友A:
看热敏厂家技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热敏厂家技术参数

买热敏电阻的时候   会附带一个参数的手册吗 就是说明 :测量的温度和输出的电压的关系  吗

网友A:
NTC电阻一般都有一个分度表,对应在每一个温度时电阻的阻值。
给你一个NTC电阻的资料,100K的阻值是习惯上把25C时的阻值作为标称值。
自己研究的话可供参考,批量生产必须跟供货商索要厂家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电阻一般都有一个分度表,对应在每一个温度时电阻的阻值。

谢谢 前辈: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