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01-05):
苦逼大四毕业生一枚 ,毕设是关于单片机的题目 。请问单片机的电源是怎么做的,还有单片机的引脚驱动电流是多大?

网友A:
单片机引脚的驱动电流很小,别想用它去驱动什么

网友B:
无法回答LZ的问题,建议看看相应芯片的文档吧

网友C:
都毕业了,还不知道电源。。。7805知道吧? 退耦电容知道吧?

网友D:
51 的引脚驱动能力是10mA,电源模块用7805就行!

网友E:
大四毕业生。。。

网友F:
苦逼的大学啊

网友G:
看楼主的样子找工作有麻烦了。

网友H:
PIC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2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毕业了,还不知道电源。。。7805知道吧? 退耦电容知道吧?

那电源是用220V供电的吧?这些东西还真的不怎么知道,没有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 的引脚驱动能力是10mA,电源模块用7805就行!

驱动led的话有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加驱动的话加什么芯片?

网友I:
驱动一般LED 没有问题,不过用三极管更好点,LZ 这种资料网上一堆,百度一下吧!多多学习

网友J:
具体的得看相应的MCU数据手册

网友K:
大四这样子已经不错了,跟研究生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四这样子已经不错了,跟研究生差不多

;P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led的话有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加驱动的话加什么芯片?

51单片机引脚低电平允许灌入的电流P1-3最大可以到15mA,P0最大允许灌入电流最大可达26mA。一般的数码管直接就可以使用低电平控制即可!再大的话可以使用三极管或集成芯片(ULN2003/ULN2008等)根据的需求进行选择合适的型号即可!

网友M:
楼主可以具体查下,几款单片机的拉电流和灌电流,如果电流不行,可以外加三极管扩流,或者用锁存器等增强驱动:victory:

网友N:
AVR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20mA,极限驱动电流40mA

楼主:
本论坛是好地方啊,我的毕设才刚开头,看来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来此论坛了

网友O:
不愿意帮助人但也不要挖苦人:谁不是从小学生开始的,有个过程的嘛
1.看看你的机子的datasheet相关的介绍,输入电压,引脚的驱动能力等参数一般都有详细的介绍,这些问题不要去问别人
2.如过你手里没有合适的电源,需要自己搭建相关的电路,(以AC-DC为例)一般来讲也就整流、稳压、滤波几个部分,看看书,自己用万用板搭一个,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3.多看书,多想,想完了再多请教别人,你能行的!

网友P:
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5v--7805)
io口驱动电流各种单片机都不同,最大20MA左右

网友Q:
赶快找手册看

网友R: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S:
百度:怎样制作5V电源就可以了;驱动的话利用单片机三极管的导通截止驱动元器件!

网友T:
有的单片机在运行模式下才5MA电流,驱动的话还看是灌电流还出输出电流,一般灌电流IO可达到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