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23语音芯片能不能实现多路语音输入?

楼主(2013-01-05):
如题:请问TLV320AIC23语音芯片能不能实现多路语音输入? line输入和MIC输入有什么区别?要是使用line输入时把左右声道输入接一起行不?

网友A:
line输入和MIC输入有什么区别? 信号的阻抗不同,
要是使用line输入时把左右声道输入接一起行不? 如果左右声道的内部输出阻抗一样的话, 相当于合并成单声道.

网友B:
MIC口是插外置MIC用的,入口处应该有一个滤波电容,而line in是直接的线路输入

网友C(2013-08-22):
AIC23在同一时刻只能接收一路输入,line或者mic,芯片资料上有明确说明的,寄存器的配置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