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读出数据就是不能向里面写入数据啊?

楼主(2013-01-05):
有没有人用过AT25DF041A 的串行flash?
能读出数据就是不能向里面写入数据啊?求教了。

网友A:
你擦除你要写的页没?

网友B:
必须先擦出页再写入

网友:
是啊,必须先擦除啊,而且还得先解锁啊

网友C:
楼主你好,可不可以把你的AT25DF041A 读写函数借我看看?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D:
写入有出错吗?是不是有访问权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