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系统时钟框架图

楼主(2013-01-05):
PIC单片当在休眠时,会强制关闭外时钟,以降低功耗。图片中标注框内,是如何执行关闭外时钟的?

网友A:
将那驱动晶振的反相器的输出使能信号禁止.

网友B:
只要看懂框图就可以了,具体这个休眠控制端电路是怎么样的不需要知道,你想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半导体厂家谁都不会公开这些具体的细节。

从一般常理上推论,OSC部分就是一个振荡电路,休眠控制端只要能打破这个电路的条件就能强行停止振荡。

楼主:
关掉系统时钟,单片机休眠!就时候单片机不工作?程序就停留在一个地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