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给解释一下,帮帮忙啊?

楼主:
想问下使用的2575-3.3的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正常,这个是板子的后级电源,但是接到24V的电源上,就烧坏了MCU ,24v电源上还接了一个无刷电机?
有没有人给解释一下啊?先行谢谢  了

网友A(2013-01-05):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电源芯片直接入24V?

楼主:
后级电源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如果测得电源的输出正常,那就注意AD采样等相关输入部分,只要有任一IO口输入>12V,马上就烧坏MCU。
我们电机板上所有输入信号都会用二极管钳位。
但有时测试不小心,示波器或表笔扫过,MCU就坏了
前天才上电一会,不知表笔把那短了一下,就烧了一个F207。。。:'(

网友C:
不接MCU   启动和停止电机  用示波器观察 2575输出端电压变化情况  再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