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请各位老手帮忙 谢谢

楼主(2013-01-05):
    现在设计一块板子,板子要求使用5V ±15V 12V供电 ,板子里面IC比较多,怎么才能比较准确的估算各个部分消耗的功率,从而设计DC-DC电源模块的容量?我看了下数据手册,光一个74HC14 Ptot max=750mW 这个太大了吧。
    用公司的其它板子测试了下各个DC-DC模块输出电流,有些DC-DC模块的容量用得很足,接近70%,而有的DC-DC模块容量余量很大,只有20%不到,接近70%这个模块损坏率确实比较高。但是这是测量值,我按数据手册估算的差距太大了。求高手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先把东西做出来,电源留有足够余量,以后实测后改进.

网友B:
750MW,这是超过发电厂的功率。

网友C:
应该是750mW 吧,
整体电流估算,所有的IC 电流相加 再考虑外围所有用电量 放宽1倍设计电源,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50MW,这是超过发电厂的功率。

还有人在别处提问: 3000V, 1MA的电源, 把我吓一跳, 进去一看正文, 是小写的, 大失所望

网友B:
74HC14静态耗电很小,注意datasheet中有个max,意思是什么自己查。

网友D:
一路1000KV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容量也不过3000MW

网友E:
把你板子上的器件功率加总,然后乘以2,基本就是你所选电源的最大功率。
当然一般电源也不是任意功率都有的,选一个相近的就行了。
尽量保证你的板子的实际功率为电源最大功率的50%左右,你的板子的最大功率不超过电源的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