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如何分析,如何计算这个图中的电压值?

楼主(2013-01-05):
这是图,是用pt100作为测温元件,通过OP07两级放大后接atmega8的ad口,实现测量温度的作用
请问这个放大电路中的Vo1的值怎么算啊?
我把电路分解了,图2里边的部分,用虚短和虚短,能算出来,Vo1 = 10(Vi2-Vi1)
但不懂这里的Vi2、Vi1的值怎么计算,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最好能告诉我分析过程和等效电路,我想学学该如何分析此类电路,万分感谢

LM385是一个输出1.2v的稳压元件

图2

图3

网友A:
没法分析。
不知道W501电阻值,也不知道滑动头位置在哪里,只知道滑动头电位是1.2V。

网友B:
两边分压就可以了。
VI2=VREF*[R11//(R12+R14)]/{[R11//(R12//R14)]+R9+W12}
按运放平衡时输出为0可得
VI1=VREF* [PT//(R13+R15)]/{[PT//(R13+R15)]+R10+W23}

网友B:
上面是在静态时的计算。
在PT变化时运放的输出有变化及运放输入电流的影响会使上面的计算略有误差,可以考虑软件校正,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忽略,因为两对相加的差分电阻相对于和它并联的R11,PT来说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分压就可以了。
VI2=VREF*[R11//(R12+R14)]/{[R11//(R12//R14)]+R9+W12}
按运放平衡时输出为0可得

运放平衡输出为0,那
VI1的式子不是应该和VI2一样吗?

网友C:
前端电路是个电桥电路,要注意的是pt100通过多少电流合适,一般为1mA到2mA
Vi1=Rt/(Rt+R10+R23)
Vi2=R11/(R11+R9+R12)
R23和R12是可变电阻W501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平衡输出为0,那
VI1的式子不是应该和VI2一样吗?

静态时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运放就有差模输出电压,为了调0,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使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时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运放就有差模输出电压,为了调0,可以通过调节电位器使输出为0.
...

额,你写的两个式子不一样啊。。。。。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画一下等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电路是个电桥电路,要注意的是pt100通过多少电流合适,一般为1mA到2mA
Vi1=Rt/(Rt+R10+R23)
Vi2=R11/ ...

是不是找到pt100的某个温度时对应的阻值,作为基准值来调整W5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找到pt100的某个温度时对应的阻值,作为基准值来调整W501?

首先你要确定一个初始值,比如0度,那跟pt100对应的电桥电阻就得跟pt100  0度的电阻值一致,其中有其他因素影响电桥电阻不平衡,可以调节w501使Vi1和Vi2相等

相关的你 可以百度,有很多资料可以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一个初始值,比如0度,那跟pt100对应的电桥电阻就得跟pt100  0度的电阻值一致,其中有其他因 ...

那这个电路图中的那个1.2v的电压是通过什么选择的?为什么用1.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图中的那个1.2v的电压是通过什么选择的?为什么用1.2v?

看你测温的范围是多少,然后计算其阻值范围,通过电流可计算电压,因为铂电阻通过电流少于一个值(具体忘了)会对测量精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测温的范围是多少,然后计算其阻值范围,通过电流可计算电压,因为铂电阻通过电流少于一个值(具体忘 ...

呵呵,这样啊,那能麻烦你,把具体的计算过程写一下吗?比如每个每部分电路的设计思路,及电阻值的选择依据?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样啊,那能麻烦你,把具体的计算过程写一下吗?比如每个每部分电路的设计思路,及电阻值的选择依 ...

这是一篇有关RTD的设计,说的很清楚,你可以参考

楼主:
好的!谢谢!
唉,太菜了,慢慢摸索中!

网友D:
后级运放由于高阻,可以去掉,然后就可以画出等效电路,直接可以计算啦~

网友E:
PT100为测量温度的三线或四线的铂电阻。应该用1mA的恒流通过铂电阻再用差分放大器(最好是仪表放大器)测量电阻的电压,从而得到电阻值,然后查分度表即可得到温度值。用楼主电桥方式测量温度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级运放由于高阻,可以去掉,然后就可以画出等效电路,直接可以计算啦~

不会画啊:funk:
能提供点思路吗?电阻太多,瞅着乱,找不到头绪,谢谢了

楼主(2013-03-12):
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加上工作内容的变动,一晃,好久没来了阿!谢谢帮助我的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