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可以使用什么总线

楼主(2013-01-05):
PIC单片机可以使用什么总线技术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485\232\LIN\SPI\CAN\USB\I2C......

网友B:
其他厂家具备的,MICROCHIP也同样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232\LIN\SPI\CAN\USB\I2C......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本想打算使用lonworks总线,我做的是电力线载波,但是发现lonworks的神经元芯片和他的电力线收发器是配套的,我现在自己已经用PIC做好收发器了,只想使用他的神经元芯片里的LonTalk协议,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啊,lonworks是否支持呢,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本想打算使用lonworks总线,我做的是电力线载波,但是发现lonworks的神经元 ...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好吧,谢谢了~我继续找找

网友B:
那你要看你那个通信协议的性质是否可以通过MCU软件进行解码,MCHP好像有针对电力载波的应用手册,你自己到官网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看你那个通信协议的性质是否可以通过MCU软件进行解码,MCHP好像有针对电力载波的应用手册,你自己到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对通信协议确实掌握的不好,你说MCU对通信协议进行解码,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给接收到的数据定义一些格式,比如数据头、有用数据还有奇偶校验位什么的。如果数据头还有就校验位都符合要求,收发器才会接收数据,否则就讲数据包丢掉,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谢谢了,还有,如果MCU他自己不可以解码,是不是我就可以进行软件编程,然后编写程序对他进行解码呢,再次感谢你了,版主。非常感谢

网友B:
通信接受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将一个帧的数据接收下来,第二部分是对这帧的数据进行解析以确定这个数据包到底想干什么。

一般硬件通信接口都只会做第一部分工作,第二部分工作由你的应用软件代码来完成,如果MCU硬件不带这样的通信接口,则需要通过软件操作IO来模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接受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将一个帧的数据接收下来,第二部分是对这帧的数据进行解析以确定这个数据 ...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