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13-01-05):
小弟在弄4层板时发现一个问题,找不到办法解决,来请教各位大哥.
在四层板中的焊盘怎么样可以做到每个层的大小不一样,比如我封装的焊盘是2.5*2.5,孔径是2,我想在MID1层做成2.2*2.2,在MID2层中做成3*3,孔径都不变.不知哪位大哥知道,望指点,小弟万分感激!!!!!:handshake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allegro 打开焊盘编辑器,要多少改多少

楼主:
请问99SE里面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B:
99不能
干嘛闲着没事干要这么做呢?

网友A:
99se的话你选中一个焊盘然后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layer 后面的any改为same,然后apply再OK,最后把焊盘尺寸改下就OK了

楼主:
焊盘全部是上下直孔,中间要大电流铺铜,但是板位置小,又要考虑安全间距,以前见过见过别人的板这样弄,所以就想出这样的点子.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望知道的大哥,指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C:
个人认为这样弄意义不大。 但还是回答你的问题:用99se可以做你想要的任何形状的焊盘,在任何一层;
方法如下,只说中间层的了:可以用fill, 也可以用Track,
规则的话用焊盘就行了,当然这几个属性都选择对应的中间层。放上去后,双击就会弹出属性框。选层。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样弄意义不大。 但还是回答你的问题:用99se可以做你想要的任何形状的焊盘,在任何一层;
方法如 ...

大哥,这样补上去,很麻烦.有没有可以直接设置之类的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se的话你选中一个焊盘然后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layer 后面的any改为same,然后apply再OK,最后把焊 ...

杨大哥,谢谢你!可是小弟我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你所说的选项,不知能否详细点教一下小弟?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