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10V与3.5V,求电路

楼主(2013-01-05):
输入为5V时,输出为10V;
输入为0V时,输出为3.5V.不知从哪下手
有一个12V供电电源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加限幅。

网友B:
放大+偏移

网友C:
是信号还是电源?信号的话,用来输出10V的电源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加限幅。

能否详细说一下,用三极管还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信号还是电源?信号的话,用来输出10V的电源是多少V?

是信号,用来输出10v的电源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偏移

求详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加限幅。

我怎么觉得是正相放大(放大1.3倍)加偏移呢。用反相放大我不会。

网友E:
先用运放搭正相放大电路放大1.3倍,再运放搭加法器,加上3.5偏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详解!

1、放大倍数:(10V-3.5V)/(5V-0V)=1.3倍。
2、加偏移电压(也就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入电源),使得输出发生偏移(比如说输入OV时,输出3.5V)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你不去检测其精度的话,电阻分压+三极管也许都能解决问题,请自己先看一下。

网友F:
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你不去检测其精度的话,电阻分压+三极管也许都能解决问题,请自己先看一下。 ...

奥,我试一试

网友G:
xmar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V1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替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下班了我去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V1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替代么?

可以。稳压管A接地、K还要接一个3k电阻到电源VCC正。

网友H:
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我已经仿真过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如下图~~~

仿真软件multisim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