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便宜的usb单片机

楼主(2013-01-05):
各位好,请推荐一下带usb功能的单片机,空间2K就行,usb1.1就可以,价格要便宜的

网友A:
你的便宜的概念是? 10元以上还是10元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便宜的概念是? 10元以上还是10元以下,,

你所知最低为多少?:D

网友C:
外带EEPROM,有一定保密功能的,行不

网友A:
你是做从机的吧,,STM32有,,最低款的可能也就在10元左右。。

网友D:
Cortex-M0  内核 带USB2.0    价格1美金

网友E:
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用HID协议,用做鼠标的单片机就可以了,一两块钱,单位是*币

网友F:
2.1协议的行不

网友G:
便宜没有定义   !

网友H(2013-02-10):
LGT单片机+V-USB吧。

网友I:
十速,U系列,可以!

网友J:
NUC501ADN也是可以的,需要就看名字联络!

网友K(2013-03-20):
LZ你好,我有3款带usb的,一款价格在10块以内的,如果需要的话方便联系你吗?

网友L(2013-06-20):
引用 网友M:
我司是台湾远翔最大的代理商,有款8PU83很符合你的要求,价格在RMB0.9左右。 是USB芯片中价格最具有吸引力 ...

我需要一款做HID设备的单片机,要求:
1、带USB接口(做USB设备HID)
2、引脚少
3、价格便宜(不要超过5元)
4、内置flash不低于16K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需要一款做HID设备的单片机,要求:
1、带USB接口(做USB设备HID)
2、引脚少

我的只需要6~8K 程序空间。最好是FULL SPEED的。接受5块的价格。最好能够4块提供裸片。

网友O(2013-07-26):
上海博通:BK2433/2533QB-SOC
  51核 + USB(full speed) + RF2.4G + QFN24

网友M(2015-07-23):
引用 网友L:
我需要一款做HID设备的单片机,要求:
1、带USB接口(做USB设备HID)
2、引脚少

内置FLASH的我们没有。

网友P:
QQ:2851951852,欢迎咨询了解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外带EEPROM,有一定保密功能的,行不

QQ:2851951852,欢迎咨询了解

网友Q(2015-09-05):
STM32F051系列的,五六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