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的损坏问题

楼主(2013-01-05):
  各位前辈,我有一块PIC单片机,用K150编程器可以写入和读出程序,但是之前的LED灯程序却不亮了,请问是否单片机损坏了??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啊,烧进去程序但是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请检查熔丝,特别是时钟熔丝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能烧进程序,一般芯片坏的可能小一些,倒是一个IO口有可能损坏,

斑竹说的对,烧写的时候检查晶振,RESET的配置

网友D:
应该是熔丝配置问题。

网友E:
pic熔丝位确实挺烦的,要像arm一样,啥都通过寄存器配置就好了,省的那么麻烦

网友F:
记得写PIC程序的时候需要在文件里写一行配置,或者在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好配置。

网友G(2013-02-04):
引用 网友F:
记得写PIC程序的时候需要在文件里写一行配置,或者在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好配置。 ...

有的编程器不支持文件里配置,必须手动选,并且显示的还令人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