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一个由OP07构成的正反馈电路

楼主(2013-01-05):
该电路是TCS208F气体热导传感器说明文档里的参考电路。后来上网查了些资料,找到如下说明:
其中一个环境温度测量阻抗(Rt1)是第一个放大器的负反馈,这两个放大器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这个回路将会处在稳定状态且有一个总的增益。这个增益由Rm ( = Rm1+Rm2 ) aRt ( = Rt1 )的电流和电压的非线性作用决定,而RmRt依次由温度和传感器中的气体的热传导率λ决定。
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帮忙,分析下求U1的输出电压是怎么样的计算过程?

网友A:
你把那几个传感器当成固定的可变电阻计算就可以了

跟模拟电路书上几乎一样

虚短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几个传感器当成固定的可变电阻计算就可以了

跟模拟电路书上几乎一样

虚短的概念不是不适合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下的正反馈放大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短的概念不是不适合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下的正反馈放大器么?

这是个自激脉冲发生器, 最后输出应该是锯齿波
前面的运放工作在比较模式, 不适合虚断虚短方式分析;
而后面的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方式, 可以用 虚短虚断来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自激脉冲发生器, 最后输出应该是锯齿波
前面的运放工作在比较模式, 不适合虚断虚短方式分析;
而后 ...

回头我仿真一下  这个还真没用过。。。

谢谢大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仿真一下  这个还真没用过。。。

谢谢大版主

:lol 仿真不了嘿嘿,这个电路通过电流给电阻加热,自动调节了电阻大小,从而使电路进入平衡状态。找到了相关的论文,基本的算法确实是用虚短虚断把它拆分成两个反向放大器来计算。不过如果是普通电阻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这个电路。谢谢siderlee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不了嘿嘿,这个电路通过电流给电阻加热,自动调节了电阻大小,从而使电路进入平衡状态。找到了 ...

电阻是可以设置步长来仿真的变化的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