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拟合AD的采样数据

楼主(2013-01-05):
我用AD采样出来的数字数据,想用matlab把这些数据恢复起来,不知道程序怎么写,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有可参考的源代码,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AD采样数据处理过程

楼主:
就是16位数据,比如be 08,be是低八位08是高八位

网友B:
matlab 没玩过 可以使用ORIGN 这个比较简单 可以曲线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 没玩过 可以使用ORIGN 这个比较简单 可以曲线拟合

文件大不大?好用不,你有不?

网友C:
跟着大家好好地学习啦,谢谢各位的讨论的

楼主(2013-03-19):
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D:
你读取数组,然后stem这个函数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或者使用excel表格应该也行吧

网友E:
弄成数组,用vc写个程序吧

楼主(2013-06-04):
这个确实比较难呀

网友F:
你去搜素一下matlab的线性拟合函数就行的。

网友F:
不是很难,就是建立两个数组或者使用连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