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模拟SPI驱动nRF24L01问题

楼主(2013-01-05):
大家好,现请教一个STM32模拟SPI驱动nRF24L01问题
1,用IO模拟是单纯的用NOP做延时来模拟SPI,还是做个软件SPI的函数(加定时器这种功能较全的)
2,nRF24l01是否可以实现相同的地址 1个发送多个接收  不需要应答,通过查询模式接收数据。类似发广播的形式?
3,有在实际项目中用IO模拟驱动这么做的吗?稳定性如何,主要用来做同步用。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以前用模拟spi是用systick做延时,部分已用到项目产品,不过至今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上可否给个参考例程。我也在做24L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