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搭建的程控放大器误差消除讨论

楼主(2013-01-05):
针对变化范围较宽的信号前端放大器设计,需要根据信号强度设定增益大小-程控放大器,本文介绍一中采用廉价的cd4052+运放的程控增益放大器的方案,本方案可克服由于cd4052导通通道阻抗对放大器放大倍数的精度的影响。

网友A:
计算了下,还不错,模拟开关 导通内阻的影响可以大大降低,建议后级放大电路改用同相输入,这样其支路上就电流就是pA级别的了,影响就更小了。

网友B:
模拟开关,要选好的,漏电流,和通道串扰对,小信号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