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oost拓扑结构的直流电子负载设计分享

楼主(2013-01-05):
常见的直流电子负载是利用MOS管线性工作状态,构建负反馈,达到恒流功能,这种方式结构简单,但是功耗由MOS管消耗,功率无法设计很大,本设计引入boost 拓扑结构,将能量耗散转移到功率电阻上,便于散热,因而功率可设计得较大,但是也有相应的问题。
  • 本设计采用输入电流滞环控制模式,boost开关频率不固定
  • 本设计对输入电流的检测 采用检测下管电流方式,下管电流时脉冲电流,对电流检测的放大器带宽要求较高,设计中没考虑到相关问题
  • 电流检测采用采样电阻方式,采样电阻阻值选择不好平衡精度和功率,采样电阻太大,功率无法做大。太小,无法满足电流检测精度:'(

网友A:
你的恒流部分的电路知道了。。但是你的控制电压的部分,恒压的部分,不会是用R1和R2和相对应的MOS管来消耗电能吧?

网友A:
一般人都很忙的。都不太愿意下一个压缩包的,除非知道里面的内容。
我来直接贴出来原理图吧。

网友B(点评):
还挺热心,谢了

楼主:
weiwst 回复的帖子,我需要解释一下,本设计是直流电子负载,目的是按照设定电流值,从被测电源抽取固定的电流,也就是吸入型恒流源,将从被测电源吸收的能量消耗掉,故设计没有也没必要有所谓的“恒压部分”楼上所谓的“恒压部分”就是功率消耗电路,R1和R2是功率电阻,负责消耗功率,与之相连的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不会耗散太多的能量。功率消耗电路控制目的是控制负载电阻上的电压,让它波动不要太大,因为波动太大,将导致boost的开关频率剧烈变化,不利于平稳地抽取电流。

网友A:
用窗口比较电路做控制MOS管,思路的确不同。。

楼主:
其实这不是窗口比较器,这只是个滞回比较器而已,张得有点像,但是从输出端没有通过二极管接在一起,而是分别控制两个MOS

网友C(2013-07-12):
总体原理还不错。
但对你的Boost电路表示怀疑。
下管关闭后,R19电流很快下降为零,然后U2A很快反转,然后下管很快又进入导通状态。其停留在关闭状态的时间取决于U1B,U2A和下管的速度,这个时间是很难计算的。如果关闭太短的话,L1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放电,很快又进入充电状态,最后有可能会电流过大烧管子。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请指教。
如果你能仿真一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