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ILI9320读取像素点色值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我的LCD结构是 STM32的FSMC、和ILI9320控制的LCD.
写LCD完全正常,可是读的时候一直为0,并不是我设置的颜色,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各位指点。
#define            ILI9320_COMM_ADD                *((WORD16 *)0x60000000)           // 抽象的LCD命令寄存器地址
#define            ILI9320_DATA_ADD                *((WORD16 *)0x60020000)             // 抽象的LCD数据寄存器地址

WORD16 Ili9320_GetPoint(WORD16 wX, WORD16 wY)
{
        WORD16 wColor = 0xFFFFF;

        Ili9320_SetCourse(wX, wY);

        ILI9320_COMM_ADD = 0x0022 ;

        /* 需要读两次,见时序图 */
        wColor = ILI9320_DATA_ADD ;                                 //        Dummy假数据
        wColor = ILI9320_DATA_ADD ;

        return wColor;
}寄存器0x0000读出也为0
WORD16 Ili9320_ReadReg(WORD16 wRegNo)
{
        ILI9320_COMM_ADD = wRegNo ;
        return ILI9320_DATA_ADD ;
}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RD有没有信号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RD有没有信号变化。。。

看过的,RD和WR时序正确。

楼主:
实际时序,各位能看出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