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什么电路?

楼主:
电阻与二级管并联,电容两端为与非门的两个输入,A端过来一个信号(我只是推测为方波,也有可能只是一个高电平,说不定经过此电路,就能整出来一个方波,但是如果这个电路不能把一个高电平变成一个方波的话,那么A处肯定是一个方波的,因为我知道输出的是一个方波,对这个电路想了一下午,就是不知道干嘛的),然后A和B是一个与非门的两个输入。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师能明白吗……

网友A(2013-01-05):
该电路的作用是把输入信号的占空比减小,取得窄脉冲。电容的充电效应在RC时间常数内,输入信号同时加到与非门的两个输入端,二极管是为了加快电容储电的反向泄放,所以电路不是对称的,具体过程楼主不妨在前述提示下自己再仔细分析一下详细过程,这更有助于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