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芯片

楼主(2013-01-05):
单片机在链接ad 转换器,,,用杜邦线一端链接单片机的接口,另一端直接连其它芯片的引脚就行吗

网友A:
可以用来做实验,但是要注意高速信号这样做时将出现问题,高速通常指边沿要求特别高或者在10M以上的信号。

网友B:
还要共地

网友C:
硬件上面还要加滤波电容啊